高速计数器

楼主(2014-02-21):
《= K1 C235
《= C235 K1
第一条 当1小于等于c235时ON(当c235等于1或超过1的时候ON)
第二条当c235小于等于1的时候ON(意思是当c235等于0或1时ON)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好好学习

楼主:
帮忙回答下,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用第一条指令,一开机输出ON、但比较批令没有ON。是断开的,为什么有输出呢
好好学习

网友A: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B:
你的理解是对的 模拟一下你会更明白
www.mitsubishi-qd.com

网友C:
你是说CMP吗?如果是,是因为这个指令影含了3个输出位。即,小于、等于、大于。

网友D:
你这个是这段指令来不及反应,有高速计数器比较指令的,去编程手册上看看,我做过差不多的程序的。

网友E:
没有看明白,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