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3G的问题

楼主(2014-02-22):
请问FX3GPLC用什么软件编程呢?我现在用的是852版本,可是连接不上

网友A:
GX Works2软件就行

网友B:
引用楼主谭锡峰于2014-02-22 05:24发表的 关于FX3G的问题 :
请问FX3GPLC用什么软件编程呢?我现在用的是852版本,可是连接不上
8.72或以上版本,鉴于8.72的USB不稳定,建议使用8.92以上版本。
Good Luck~

网友C:
我用8.86中文版的,很好用,没 问题的。
自我解救

楼主:
谢谢大侠们,8.86的确实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