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事件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4-02-22):
在事件信息登录中做了如图中的3个事件信息,可实际每次只有急停有显示,另外2个没有问题,但是在离线模拟的情况下完全正常,都可以显示
找到原因了,应该是步科和信捷PLC地址对应的问题,信捷X10在步科触摸屏中的地址为X1.0,同样X11为X1.1,今天终于试出来了

网友A:
本人也与到这个问题,但还是制作编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也与到这个问题,但还是制作编写的问题
应该是步科和PLC地址对应的问题,X10在步科触摸屏中的地址为X1.0,同样X11为X1.1,今天终于试出来了
我用的是信捷的PLC,估计其他某些厂家的PLC也有可能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