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如何和PLC连接

楼主(2014-02-22):
我们公司买了三台安川机器人 需要跟压铸机联机使用 一台用来自动给熔炉上镁锭 一台 用来携带一个多功能治具 完成 自动取件 和喷涂脱模剂 请问 这个 我需要怎么做 才能完成 在线等待 谢谢
油缸/气缸销售

网友A:
我看见你啦

网友B:
找安川机器人的技术支持呀~弄个PLC跟机器人和你外围机器做互相的IO交互。机器人没那么难得,多用用就行呀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拆二代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的啊 就那取件来说吧 你的让机子给你一个开模信号吧
那你取完东西~取完是不是的给人家一个合模信号 这个不就OK了
你说的那个加镁的 那就很好做了啊
一般都是定量泵 出料的 算一不就知道什么时候要加料了 !~

网友D:
这位兄弟如果到时可以 的话,到时你可以把相片,以及外部设备给我,看看我这这里机器人和你们那里像不像

网友E:
找安川机器人的技术支持

网友F:
一般走通讯协议的

网友G:
io与总线

网友H:
找安川机器人的技术支持
QQ 20471661

网友I:
一般都是个体的,只要给一个触发信号,后边的动作由自身的编程来完成

网友J:
恩,大家说的都对,一般是I/O控制,厂家留点给你用

网友K:
将机器人的控制柜的硬件组态CG文件,挂在你的PLC下作为从站,机器人只需要你的开始,停止信号,你收回机器人的完成信号,DP网通讯即可。你的机器人就是个简单的机械手吧,取几个位置点,存储之后,按照取点的轨迹行驶动作,伺服电机控制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将机器人的控制柜的硬件组态CG文件,挂在你的PLC下作为从站,机器人只需要你的开始,停止信号,你收回机器人的完成信号,DP网通讯即可。你的机器人就是个简单的机械手吧,取几个位置点,存储之后,按照取点的轨迹行驶动作,伺服电机控制的?

正确。
不断向前

网友M:
美的下属公司有在用,上件取件都是机器人的。带视觉

楼主(2014-11-19):
已经搞出来了  谢谢各位的帮忙
油缸/气缸销售

网友N:
机器人都有I/O点的啊,外加I/O端子排,就可以了啊,以前我们公司有用过的。

网友O:
机器人控制系统都会留有前后级连接的信号点的,和他们沟通一下就知道怎么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