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三菱PLC软件问题

楼主(2014-02-22):
为什么新版三菱PLC编程软件读出来的程序,不会显示出来,请问在哪里转换,才可以显示程序

网友A:
你指的GX Works2吧,直接在左侧的程序处双击~~

楼主:
是的,读出来的程序,看不见

楼主:
读出来的程序不知道在哪里可以看见

网友B:
如果是GX WORKS的话就是这样

楼主:
第一次使用这个软件,谢谢大家,这个软件好麻烦

网友C:
你指的GX Works2吧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