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2):
最近家里三角牌电饭煲坏了,查了下 是电阻丝坏了 型号:LDCPG请问老师们:不要此东东可以用吗

网友A:
保温用的。

楼主:
不要的话可以用吗
引用 网友A:
保温用的。

网友B:
没有它可能没法加热。应该是测温的。

网友C:
保温用,不要无妨。

网友D:
最好再加一个,要不你没法保温。

网友E:
不要可以用
学者

楼主:
正在试用中………………

网友F:
引用楼主天静机械于2014-02-22 20:14发表的 请教个家电维修问题,请老师解答 :
最近家里三角牌电饭煲坏了,查了下 是电阻丝坏了 型号:LDCPG请问老师们:不要此东东可以用吗

电饭煲的核心部分就是加热了,电阻丝坏了自然相应的功能就用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