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2):
大家晚上好,请教一下用永宏PLC控制一步进电机,当在台达B系列触摸上更改脉冲数量(D500)后没有效果,需断一下电后才有效,是什么原因?更改脉冲数量时设备是在停止状态,且PLC发完脉冲后,还有其它动作要做。即步进电机不是一直在运行状态。请大家指导下!谢谢!

网友A:
R4056把这个说明书好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056把这个说明书好好看看

刚接触永宏PLC ,还请明示。谢谢!

网友B:
加一步mov  90到R4056,动态更改NC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步mov  90到R4056,动态更改NC参数。

非常感谢指导!明天试下。

楼主:
OK了,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相助,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C:
R4056R4056

网友D(2014-03-26):
R4056
JEST DU It

网友E:
     我能说我还是没看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