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1030-LBD-C触摸屏坏了。

楼主(2014-02-23):
如题,买一个新的直接更换可以使用吗?谢谢!

网友A:
不可以,需要原机的程序的。可以跟厂家要,或让其来维修
机械臂

网友B:
平时自己要做备份。

楼主:
程序可以拷贝出来吗?程序拷如新触摸屏就可以了是吗?谢谢1

楼主:
没有高手回复吗?请问拷贝的话用什么软件和数据线?

网友C:
GT Designer 3 USB-QC30R2
www.mitsubishi-qd.com

网友D:
可以换的

网友E:
这个简单 数据线,软件,这个要自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