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3):
各位大师,您们好!我有一个普洛菲斯AsT3301w一B1一D24的触摸屏,现在想通过一条cA3一usBcB一01数据线,一端连电脑,一端通过触摸屏的c0M1九针口连FxPLc,请问触摸屏上的参数如何设置,到普洛菲斯官网找此系列说明书,沒有详细说明,若有此说明书,请传一份,谢谢!

网友A:
你这个属于ST3000系列的,编程数据线使用CA3-USBCB-01,具体的相关连线请参看官方的《 控制器/PLC连接手册》

楼主:
大师您好,能否告诉我如何修改触摸屏里的某个参数,因为我使用过台达触摸屏,它里面的这个功能要设置,我的目的是想通过这条数据线来监控pLc运作,触摸屏只起一个中转作用,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您好,能否告诉我如何修改触摸屏里的某个参数,因为我使用过台达触摸屏,它里面的这个功能要设置,我的目的是想通过这条数据线来监控pLc运作,触摸屏只起一个中转作用,谢谢!

安裝Pass-Through Configuration Tool這個軟體即可

楼主:
大师您好,请问这个软体在哪里可以下载,能提供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您好,请问这个软体在哪里可以下载,能提供一下吗?谢谢!

此软体GP-Pro EX软体中集成,应该在CD2中
  • 下载积分:+1(yushengquan)

楼主:
    大师您好!这个软件我装Gp时已经有了,装Ex时,这个软件装不上,请问这个软件是不是可以通用,如果不通用,装Ex软件时为什么会装不上?谢谢!

网友B(2014-04-28):
    看看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样的,能支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