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的接法问题

楼主(2014-02-23):
今天往西门子200PLC上接了个传感器(三线制)的,一开始黑色接PLC输入端,棕接P24 蓝接N24,但不通路。后来又式了下黑蓝两根线接PLC输入端 棕接P24,就可以用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传感器是NPN 还是pnp的?谢谢,求你解释一下

网友A:
传感器三线制的,棕十蓝一,黑色为输出,产品说明书上有标示,若黑色输出为负即为NpN,输出为正为PNp,你两条线这样接起来,我还没试过,应该只是PLc灯亮,沒起到感应作用!若回答有误请见谅!

网友B:
楼上说得对,不可能两根线同时接在输入端,三线制 就是一正一负一信号,检查蓝线与负极联通。

网友C:
日式PLC都是NPN输入,欧美大都是PNP输入

网友D:
楼主 请注意你PLC的COM端是0V还是24V

网友E:
望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