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刹车的伺服电机这样用合理吗?

楼主(2014-02-23):
昨天看到这样一台设备,一个伺服升降机械手(没有平衡气缸)平常不动作时刹车线圈失电,但伺服使能为ON。需动作时线圈得电。刹车装置频繁动作行吗?

网友A:
应该木事的

楼主:
我试过,刹车保持时,如伺服使能还为ON,伺服的负载还有百分之五十,如使能为OFF负载变没了,

网友B:
路过,学习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这样的刹车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D:
只要参数设置正确和接线正确完全没问题!!

网友E:
制动系统不正是这样子做的吗?

网友F:
当伺服使能时(正常工作时),伺服电机是有保持力的(你可以用手转下不带刹车的伺服电机伺服使能时是不是有保持力,此时并不需要刹车。只有在伺服使能OFF时,刹车才动作(基本是在关电后的事)。所以根本不存在频繁刹车的情况。楼主看到的这种做法应该是非法的,频繁动作肯定会影响刹车的寿命和效果。

网友G:
楼上说的对,机械手的刹车在伺服控制上电后就松开了,只有在伺服断电时才刹车。

网友H:
加刹车电阻

网友I:
伺服電機本身加裝煞車是要用在斷電時防止因重量下降,
驅動器送電時電機煞車送電把煞車拉開,再來就由驅動器控制電機,不會因重量關西下降
簡單來說:電機運轉30秒,停止30秒.如果煞車也跟著動作.算一下一天下來煞車動作幾次.沒多久就說掰掰了
當然有另一種情況:一天當中伺服電機只轉沒幾次.那倒還無所謂

网友J:
没有问题的
我看见你啦

网友K:
刹车就是为了你设备断电时受到重力或者其他外力能够保持静止,动作时一直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L:
刹车有多频繁??
这个是关键,频率高低影响设备长久运行的可靠性

网友M:
很多人把刹车误解了,以为刹车是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减速用的,其实是错误的;刹车只是在SERVO OFF的情况下无电磁力时才抱住防止重力等因素导轨电机转动,在SERVO ON时是靠电机的电磁力自锁的,一般用在Z轴方向的。刹车的信号应该由伺服器自己来控制比较好。
深圳周边电气电工PLC服务。

网友N:
只需在S-ON时打开刹车即可,没必要动作时才打开刹车

网友O:
不行,这种刹车不能过快的使用

网友P:
本人有几个项目中也是这样做的,伺服电机垂直升降带刹车,动作不是太频繁。伺服使能信号一直ON(增量型编码器,使能信号OFF后程序需重新找原点),未动作时刹车线圈断开,动作时刹车线圈释放(刹车线圈控制信号为伺服控制器输出的BRK信号)。设备使用一两年了伺服这地方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附件: 松下A5伺服垂直升降接线图.pdf (118 K) 下载次数:187

网友Q:
11棂说的很详细,就不在多讲了!!顶起!!这种在机器人上用得最多,如喷涂机器人,不过也有用气刹的。断电就用气离合包死。不然有危险!!

网友R:
当伺服使能时,伺服电机是有保持力的(你可以用手转下不带刹车的伺服电机伺服使能时是不是有保持力,此时并不需要刹车。只有在伺服使能OFF时,刹车才动作(基本是在关电后的事)。所以根本不存在频繁刹车的情况。有使能后可以刹车长通电

网友S:
我是不这么做的,使能后刹车都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