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3):
以前用西门子产品比较多,对三菱产品不是很熟悉,仅用过FX系列。想问一下大神们:
1.据说三菱PLC又出新产品了,不知道现在三菱PLC一共有几个系列?
2.三菱PLC之间,及与变频器通讯有哪几种通讯方式?中小型系统一般用什么通讯方式及哪种系列PLC?
3.三菱PLC现在用什么编程软件?记得以前是GX DEVELEPER.
4.三菱有没有上位机软件

网友A:
1,主要有Q,L,FX,安全PLC,运动PLC;
2,通过IO点控制变频器多段速运行,通过模拟量模块控制变频器,通过485通讯控制变频器;中小型FX即可,通讯方式看需求而定,IO控制最为简单和广泛;
3,GX Developer和GX Works都可以;
4,没有,但多数组态软件都支持三菱产品。而且三菱提供通讯控件,可自己编写上位程序。很简单的控制还可以使用mx sheet,这是一款microsoft excel的插件,安装后可用excel与三菱PLC通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主要有Q,L,FX,安全PLC,运动PLC;
2,通过IO点控制变频器多段速运行,通过模拟量模块控制变频器,通过485通讯控制变频器;中小型FX即可,通讯方式看需求而定,IO控制最为简单和广泛;
3,GX Developer和GX Works都可以;
4,没有,但多数组态软件都支持三菱产品。而且三菱提供通讯控件,可自己编写上位程序。很简单的控制还可以使用mx sheet,这是一款microsoft excel的插件,安装后可用excel与三菱PLC通讯。

对于4,需要补充的是三菱有上位机组态软件MX4,实际上就是OEM施耐德的西亚特。

Good Luck~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主要有Q,L,FX,安全PLC,运动PLC;
2,通过IO点控制变频器多段速运行,通过模拟量模块控制变频器,通过485通讯控制变频器;中小型FX即可,通讯方式看需求而定,IO控制最为简单和广泛;
3,GX Developer和GX Works都可以;
4,没有,但多数组态软件都支持三菱产品。而且三菱提供通讯控件,可自己编写上位程序。很简单的控制还可以使用mx sheet,这是一款microsoft excel的插件,安装后可用excel与三菱PLC通讯。

对于1:在售的有FX,L,Q,等,停产的有A,马上上市的是IQ-R,安全PLC还有冗余PLC对中国限售,另外没有运动PLC这个说法,只有运动CPU,因为这个CPU无法单独运行。
对于2:还有CC-LINK通讯,DEVICE NET通讯,LONWORKS通讯,SSC NETIII通讯,modnus通讯,DP通讯!需要另加通讯卡,
对于3:就这2个软件。
对于4:三菱的上位机软件是GT SOFTGOT1000,现在升级到2000了!

网友D:
在论坛上下载一个GX就行啊,

网友A:
另外没有运动PLC这个说法,只有运动CPU

这个确实是;
但GT SOFTGOT1000跟上位差别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