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惑,看到如下关于置位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4-02-23):
描述:如图的问题
这个图中有两点不明白
1,网络4中,最后M0.0的复位中为什么不带下标呢,上面的置位就带下标1
2,网络4中,I0.7常闭为什么会出现这里,这样的话后面的复位会一直导通,这个怎么解释
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S bit,N (从bit开始的连续的N个元件置1并保持)】这个置位该怎么理解,什么是连续N个元件。我刚开始的理解是把自己置1就行了还置别的元件?谁能给举个例子解释一下

网友A:
不带下标就只复位M0.0
I0.7在这就一直复位M0.0,i0.7一直动作时取消复位
下载积分:+1(hero909860) 真诚感谢!

楼主:
还不是很懂i0.7的作用,一直复位M0.0,那M0.0还怎么触发T33呢 后面的怎么继续呢

网友B:
i0.7 用旋钮开关就对了嘛, 程序在单位时间内通断做成延时巡环脉冲
下载积分:+1(hero909860) 真诚感谢!

网友B:
以上只代表本人个人观点

网友C:
就程序本身来看:
1 不管 I0.7接的是一个开关,还是自复位按钮。功能任务就是用Q0.0来记录I0.7闭合的时间达到设定的值。
S bit,N :就是置位从bit(位元件)开始的连续向后N个位元件为1,N的范围是1-255
下载积分:+1(hero909860) 真诚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不是很懂i0.7的作用,一直复位M0.0,那M0.0还怎么触发T33呢 后面的怎么继续呢
仅在I0.7接通的瞬间置位M0.0,M0.0又启动计数器和Q0.0。
下载积分:+1(hero909860)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