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3):
变频器的控制回路控制变频器正反转,除了用机械触点的继电器,可以用24V固态继电器吗?或者MOSFET继电器?以前看到别人用过不知道是什么继电器,求指导啊

网友A:
用直流固态应该可以!

网友B:
要看固态继电器的高压端是直流还是交流的,不过用普通继电器的价格低一点,大电流才能MOSFET

修电磁炉时用的MOSFET 是10A  的

网友C(2014-10-18):
不建议用固态继电器,变频器有干扰

网友D:
是的,用固态会有干扰!

网友E:
可以。固态控制通断

网友F:
中间继电器啊,用一组干触点

网友G:
呵呵,这问题要详细咨询厂家,不要想当然的认为,烧坏了东西也好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