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备是一台发电机,如何通过一个接近传感器来测量发电机的转速?

楼主(2014-02-24):
方案是发电机的转子轴延长,并在发电机轴上安装一感应片(铁片),发电机转子每旋转一周,接近传感器即可得到一次感兴信号。
请各位指教如何通过这个感应信号计算出发电机的转速?

网友A:
如果只是要知道转速,直接买个测速仪,方便快捷

网友B:
定时器加计数器,接近开关控制计数器就可以了

网友C:
用高速计数

网友D:
你要把这个接近传感器的输入输出端另外再各引出导线连接到示波器的探头上面,在示波器上面可以扫描出接近传感器的输出波形,你可以调节示波器读出一个周期T(一个周期T电机转动一圈)所用的时间,假如说一个T=X分钟,那么发电机的转动角速度Y=1/X(圈/分钟)

网友E:
直接用转速传感器 安装时候 注意 别被齿轮给打断了

楼主:
追问:发电机的额定转速时3600r/min,转子稍微大于额定转速时发电机才会发电,根据以上数据可以定出以下参数:计数器使用是高速计数器;程序使用定时中断程序(100ms),累计5S,计算一次转速。请问按照这个方法设计的程序有没有缺陷?如果有请指教,谢谢。

网友F:
程序一般都没问题,怎么做都行,测量单位脉冲的数目或者测量两个脉冲的时间
关键的是硬件,那个传感器一定要快速的,比如霍尔接近开关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G:
用编码器

网友H:
用接近开关+凸轮,(发电机轴上的铁片转一圈接近开关能感应到即可,程序32个测点的。)分享一个200的光电测转速改一下就可以用

网友I:
我以前做过,用定时器+计数器,然后程序运算下就知道转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