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否分析一下索契冬奥会,那朵雪绒花未打开的技术问题

楼主(2014-02-24):
索契冬奥会,那朵雪绒花未打开的技术问题,或者说其他雪绒花打开的技术问题,通过什么方式打开的,什么控制方式,控制系统,程序之类的,只谈实际技术,不谈政治

网友A:
一般是气动,电动,液动
估计那个东西是属于电动的。 打开是有一定顺序的,1号开启后,1号传感器收到信号,2号再开启,然后2号传感器收到信号,3号再开启。如此类推。
估计是其中有一个传感器或电动装置坏了。导致这个流程没走下去。
究竟是哪家生产的这个部件呢?这就不清楚了。

楼主:
站长出来捧场啦
,应该是俄罗斯自己的企业设计的,俄罗斯的工控技术也应该很强,没什么资料,也不懂俄语

网友B:
用的比例阀,液压控制,油太脏,阀卡了,没有及时去捅。

网友C:
战斗民族的思维 岂是我们能懂的
www.mitsubishi-qd.com

网友D:
人家不是说故意把美洲给卡卡掉的吗?说不定就是要这样的效果啊!

网友E:
最顶级的技术也难免会出现万一啊!

网友F:
这个说明很简单!现在的俄罗斯已经不是当年的苏联!

网友G:
估计是尾款未付。使用时间到了

网友H:
应该是电动控制的 手动操作 线头松了 导致雪花还是雪花

网友I:
这类情况,外围的人往往是看到的仅仅是表面。也有可能有内在原因。
就和河蟹抗议,谴责,遗憾类似。

网友J:
像这种应该采用冗余系统,双从保障,记得中国搞奥林匹克运动会时供电系统用了5套其中4套是备用应急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尾款未付。使用时间到了
哈哈,经典啊,估计应该是中国企业承包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