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4-02-24):
[ DIV T200 K1 D200 ]

网友A:
T200定时器的值除以1存放到D200吧

楼主:
那这段程序就是没任何意义了哦。

网友B:
有意义啊,人家用的是D,不是T的时候就有意义了。
自我解救

网友C:
这是除法运算

网友D:
感觉更有点象把 T200的数据放到D200中,不过只存16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