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知道这是什么感应器吗?

楼主(2014-02-24):
应该是行程开关之类的,在淘宝上找了好久没找到,要是哪位大神知道,能否告诉一下型号,先谢了。

网友A:
要拍高清的照片,要有型号。
拍的时候我没去啊,别人拍的,要是有型号就好了啊。
不断向前

网友B:
你那应该是微动开关,日企比较多用,是不是用手启动的。
不是的,是盘上放上产品后,会碰一下,然后机器才能工作,工作完成后在工位旋转的过程中,会再次碰到。

网友C:
你好无聊啊,你只要知道是干嘛用的,就好了,何必一棵树上吊死了

网友D:
是微动开关。定位用的。型号找设备说明书。

网友E:
欧姆龙有相关类似的开关。

网友F:
不是微动开关。就是一根检测针(类似于针状金属丝,带弹性)。
当工件撞到后,工件与它产生一个ON信号(工件相当于负极)直接进入控制器。
如果哪位用到冲床误送检知控制器,和那个东西道理一样。
我们俗称弹簧线。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静芳) 跟微动不是一个道理嘛

网友G:
支持楼上的见解!

网友H:
这个是个温度感应

网友I:
传感器微动型导通断开

网友J:
好像是光纤放大器

网友K:
看下欧姆龙D5B或者D5C系列的接触开关

网友L:
应该是一个行程开关一类的东西。随便找个都能用
诚信 诚意收购各品牌工控产品,欢迎有货的朋友联系!  QQ 543965784  电话 13650383006  微信 543965784

网友M:
像现在的产品,您光看外观是看不出来的,看着一样,但是装上去不能用,并且有可能坏机器。您要想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只能通过它的功能和接线方式来判断,也就是要弄清楚它的原理,只要原理知道了,找个替代的那就根本不是问题。不是一定要找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N:
相似光纖傳感器

网友O:
欧姆龙 盘簧型接触开关
D5C-1DS0 DC型 12~24V
D5C-1AS0 AC型 110~240V

网友P:
11楼正解

网友Q(2014-06-26):
搞个液位控制也行

网友R:
是用在什么设备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