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图纸问题

楼主(2014-02-24):
哪位知道图片打问号的框里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常开,常闭触点

网友B:
这是表示对应元件的触点在第几页的那个区,仔细找找,找着找着就明白了

网友C:
对应元件的触点在第几页的那个区,NO常开NC常闭。

网友D:
NO常开NC常闭。

网友E:
2楼正解

网友F:
对应元件的触点在第几页的那个区,NO常开NC常闭
wananjushi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G:
关联参考嘛

网友H:
这个接点没有用,没有这个接线端子

网友I:
冒似进口机这样的图纸多,国产的很少这样标清楚

网友J:
关联参考,用elpan画图很简单就要画出来,

网友K:
2楼正解。
好像是用PC schematic 画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