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170B 没有源程序,没有启用回传,是不是就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备份?

楼主(2014-02-24):
TP170B 替代品?
wincc flexible 备份不下来,是不是没有CF卡,和没有启用回传功能啊?

网友A:
不能用winccflexible读出程序;
只能用prosave进行备份,该备份是制作一个psb格式的镜像文件,该文件也不能打开编辑,只能用于恢复到触摸屏上。

网友B:
wincc flexible 2008我拷贝出来程序,是PSb格式的,我还纳闷了,呵呵,

楼主:
但是TP170B的停产了啊,要是用PROSAVE备份的文件再下载到TP170B的替代品中,好像要文件要转换的吧?还是要使用到WINCC flex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