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4):
我这有台步进马达,为啥老是定位不准?回原点位是软件设置脉冲数复位。重复出去几次后,出去的定位就不准了。出去的距离脉冲数也没变,就是出去的位置过头了。驱动器也换过了,没问题。会不会是步进马达问题?搞不懂。请高手指点!

输出电流小了,输出力矩不够造成。电流调大正常。

网友A:
“回原点位是软件设置脉冲数复位”没发理解你的这句是什么意思??回原点怎么会是软件设置的脉冲数呢??

楼主:
总长度的脉冲数,回来还是这个数,不就是回了原点吗?

网友B:
不能这样做的,这样会不准的,有复位指令的。

网友C:
步进定位哪里会准呢!一般要求不高的才用步进,要求高一点的还是用伺服吧!程序也可能有问题,当初也有遇到过,老怪电机,驱动器。可以再看看程序,电机走起来是否舒畅,可能因数很多

网友D:
最后一句说的很明显了。如果电流达不到,负载转矩过大,步进电机很有可能丢步。有可能是 步进电机老化导致的。重新设置一下驱动电流和细分。

网友E:
学习了,谢
工控菜鸟

网友F: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回原位要用回原位指令,定位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对定位或者绝对定位指令才对啊。

网友G:
要用回原点指令
我看见你啦

网友H:
这问题简单,我也遇到过,你把驱动器细分数调大一些,然后把脉冲频率也调尽量大以及减速时间调长一些就解决了。
之前我搞的是直径2mm顶针孔定位注塑,搞了很久,问了我很多这方面的朋友,没有一个说到正点,连供应商那边技术支持都没能帮我解决,最后我就用以上方式解决的,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如果解决不了就是你之前计算的数值要好好检查一下。
专注工业、以您为重、成就经典!

网友I:
步进马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