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4):
单相交流电机,发现里面有一个电容,用数字表怎么判断它的好坏。

网友A:
数字表只能测量电容的漏电电阻容量要电容表测量或用指示式万田老大约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字表只能测量电容的漏电电阻容量要电容表测量或用指示式万田老大约测量。

不错

网友C:
       电容好坏的基本参数是容量和耐压,我们应用较多的检查方法是检查电容的漏电电阻和容量。几乎所有的万用表都有测量电阻的功能。 现在稍微好一点的数字式万用表也有测量电容的功能,量程大约在20微法,可以较精确的测量电容。一般单相电机的启动电容的容量小于20微法,故可以直接测量,如果被测电容大于20微法,你可以先找一个小于20微法的电容,先测出这个电容的容量,然后将这个电容与被测电容串联再测。此时的电容容量一定是小于或等于已知电容的容量,记录这个值并通过电容并联公式(总容量的倒数等于两个电容量的倒数和。)就能计算出被测电容的容量了,说起来麻烦应用起来很简单,你可以试试。
  • 下载积分:+5(静芳) 真诚感谢!
  • 联系QQ360684677 群3142373 公众微信 毅力工控

网友D:
    如果预计电容容量超过数字万用表上的标示的容量,就不能使用数字万用表,就只能指针万用表的电阻档进行测量。

网友E:
    用电容档直接测量出电容量。

网友D:
    现在的数字万用表基本上都能测量电容,估计电机的大概都在20微法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