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器视觉系统如何用PLC去控制

楼主(2014-02-24):
公司买了一台设备,是自动CCD检测机,检查产品是否良品?看控制柜里有PLC,不知道是如何控制的,又是如何实现代替人眼,再经过分析达到实现控制任务的?

网友A:
把拍的图像进行数字化处理和pLc内存的数字化图像进行比较后驱动机械手。

网友B:
设定基准图像后,每次检测时与基准图像比像,OK输出一个开关量信号,NG输出一个信号,,,PLC根据这两个信号去分拣,
,

网友C:
你是用正品西门子plc 吗
plc正品

网友D:
图像数字化处理技术觉得很高深呀!

网友E:
简单来说就是采集图像,然后进行图像处理,处理的结果返还给PLC再由PLC驱动机械部分动作

网友F:
如果是ccd采集信息用来定位呢,能用plc控制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ccd采集信息用来定位呢,能用plc控制吗?
当然,影像对位系统最常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