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两台变频器如何做同步
半月谈

楼主(2014-02-24):
请教各位,我想用三菱O系列PLC用模拟量方式 做两台变频器的同步控制,请问程序如何编写呢?谢谢了!
HAIHUKUOJI

网友A:
给你个思路
PLC模拟量控制变频器A,然后A的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B。

网友B:
也可以用同一个模拟量地址同时给两个变频器下模拟量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C:
楼主请理解,控制信号的同步不等于电机的转速同步。

网友D:
最好要有線速度回饋做補償信號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E:
主从控制,如果是刚性连接就用主的转距给从的转矩,如果是非刚性连接就选用主速度给从速度
半月谈

楼主:
回复各位,就是正常运转时两台变频器的输出都是不一样的,但要同步就是如果我改变了主机设备的频率,附机设备的频率也可跟着自动改变哟,请各位发个程序来参考下,谢谢!
HAIHUKUOJI

网友F:
主机跟附机正常时的频率比例,主机频率变化通过比例公式计算出附机的值,是不是这样
用三菱两台变频器如何做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