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4):
我公司现有一台面巾纸包装机出现如下故障:将型号为MT6070iH的触摸屏断电之后,存在其内部的编码器数据就会丢失,再通电编码器数值会归零,以前从来都不会丢失的,编码器也换过了,还是没用,原来以为编码器数据是存在西门子PLC里面,后来发现单独断掉威伦触摸屏的电而保持PLC不断电,编码器数据也会丢失,就确定编码器数据是存在触摸屏内而不是PLC内,由于触摸屏内的程序禁止了反编译,我无法破解,所以来求助有精通威伦触摸屏的大神能指点一下迷津,究竟触摸屏出现哪些情况数据会丢失呢,我量了触摸屏内的电池电压是3V没问题,求解中

网友A:
一般情况来说,停电后plc内的数据需重新输入设定,除非在程序下载时进行了存储器掉电保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来说,停电后plc内的数据需重新输入设定,除非在程序下载时进行了存储器掉电保持设置。

但是以前编码器数值一直都不会丢失的,而且从触摸屏上各个参数来看,只有编码器位置在断电后会归零,其他的参数都可以保持,现在车间每天在开机时都要先手动调好零点位置,否则出来的全是废品,很麻烦,不知道威伦触摸屏会不会出现能掉电保持的寄存器坏掉的可能?

网友B:
触摸屏只是用来修改或者显示PLC寄存器的值,它自带的寄存器也要通过通信来读取PLC寄存器值才能保存吧?建议换个新屏试试。没有程序就没办法了。找高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