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型号为C200H-CPU01更新

楼主(2014-02-25):
菜鸟请教:欧姆龙PLC型号为C200H-CPU01由于是淘汰产品 想进行更换。上官网找了一下,好像能用C200HE-CPU42-E替代,需更换电源模块,主机架和从机架底板更换。请问各位大侠,如果能更新,I/O单元及主程序需更改吗? 请多多指教

网友A:
可以更新阿
部分程式要注意
如果沒有特殊指令是不會有什麼問題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楼主:
这个是用在油压机上的一个PLC。程序里面就几个时间定时器 没有其他特殊的指令了
看来这个方案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