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 programmer如何设置时间定时器

楼主(2014-02-25):
在欧姆龙cx programmer中输入时间定时器TIM 时,程序段总是报警。但是在输出上设置时间定时器,程序正常。请问一下各位, 要如何设置时间定时器,程序才能正常工作。谢谢

网友A:
TIM本来就是输出的高级指令,然后跟西门子有点区别不可以直接连接左母线。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楼主:
但我看原先的程序里面直接就把时间定时器(带延时的)直接就连接到左母线上
现在我重新输入程序 那样就是不行啊 郁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我看原先的程序里面直接就把时间定时器(带延时的)直接就连接到左母线上
现在我重新输入程序 那样就是不行啊 郁闷
你截图出来看下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