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5):
各位大侠,请问题一下,现场到监控室有1000米,想通过以太网进行构架,不知如何进行,需要哪些配置?
这种方式能不能成功?
自我解救

网友A:
支持以太网就行了。上位机安装MX-Component 就能简单完成通信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楼主:
问题是以太网普通双绞线可不能支持那么远距离,看了一些资料说,只能100米以内,过长了就不稳定了。
问一下别人说,可以加中继器延长,但加中继器也是有限制的。
自我解救

网友B:
以太网只能100米
1000要用光纤
加一个光纤的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太网只能100米
1000要用光纤
加一个光纤的交换机

你是说用光缆网络模块嘛,如:QJ71LP21-25可以嘛
自我解救

网友C:
以太网+路由可以实现
承接自动化 QQ61882040 江苏扬州人 熟悉三菱、西门子、信捷
zsfjn

网友D:
如果中间没有障碍,可以考虑用无线的网络。成本要低不少

网友E:
美国邦纳品牌有无线收发器  国产的也有百度一下 就好了  最大可以做到几公里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用光缆网络模块嘛,如:QJ71LP21-25可以嘛

现场以太网模块+光纤交换机》》》》》控制室 光纤交换机出网线到上位机   QJ71E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