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5):
I/O点计算公式
图中的Pi-1及Po-1该怎样理解?这里搞不明白,有谁知道的烦请解释一下

网友A:
意思是:
比如一个开关,需要按下/松开两种状态,那么用1个输入点就可以通过ON/OFF来反应;
需要自动/手动/半自动三种状态,那么用2个输入点就可以通过1#on2#off、1#off2#on、1#off2#off这三种情况来反应;
所以看到状态数量后再减1就是所需要的输入点数。
(前提是一般的开关、按钮都只会有最多三种状态)
-----------
实际数点的时候不用考虑这么多,数出需要多少点ON才能表示清楚你的程序逻辑,然后选择富余10%左右的模块就可以了。

设计出这套公式,可能只是为了看起来高大上而已,不必过于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