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5):
请问各位高手!
现有一套美国进口设备,有一个控制加热变压器,使用功率104KVA,变压器如图  变压器
,输入电压460V,如果输入电压380V,控制加热的功率不变的情况下,变压器是否可以使用?

网友A:
你计算下电流 会不会把初端线圈烧了不就好了吗
肥仔米

网友B:
初级线圈应该不会烧的,可能功率提不上

网友C:
可以用的

网友D:
1.初级线圈电流
I=10400/1.732*480=125A
2.理论上 初级线圈製造时选用耐流导线125A為安全值(可能稍大但须确定)
  则初级改380V
  功率=1.732*380*125=82.27KVA
  所以变压器可用但是安全因素使输出功率会降低
  • 下载积分:+1(tcw) 热心助人!

网友E:
    可以用的,因为美国的动力电制是440,60HZ中国的是380v,50HZ
    电压只相差60V,这个倒不是太大的问题,只是你在加热变压器通电后,缓慢的增加二次侧的负载,还有你二次侧的输出电压你没有给个定数,如果是定数,你可以根据电压来测算你的一次侧电流,这样就比较清楚你的变压器一次和二次的电流,另外就是注意变压器的温度变化,如果是在这个季节的北方,我认为是可以用的。

网友F:
    频率电压·降低额定的20%,输出电压也降了20%,必须降容使用不降的话初级线圈温升很高,能满足工艺要求吗?定设备时可以提出要求适合国内的电压级别,没必要找这个麻烦。
  • 下载积分:+1(tcw) 真诚感谢!

网友G:
    观察发热情况,增加散热,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初级线圈电流
    I=10400/1.732*480=125A
    2.理论上 初级线圈製造时选用耐流导线125A為安全值(可能稍大但须确定)
      则初级改380V
      功率=1.732*380*125=82.27KVA

    如果输出使用的功率小于或等于82KVA,这个变压器就可以使用?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频率电压·降低额定的20%,输出电压也降了20%,必须降容使用不降的话初级线圈温升很高,能满足工艺要求吗?定设备时可以提出要求适合国内的电压级别,没必要找这个麻烦。

    如果变压器输出端的功率按P=UI*1.732计算的功率小于电压,频率下降后的容量(P),使用应该就没有问题,温升还会很高吗?

楼主:
    变压器的输入电压由480下降到380,相对的容量也会下降,如果输出端的使用容量不变的情况下,变压器的输入端电流会增加吗?输出端的加热功率如果增加,输入端的电流会增加吗,还是超过变压器容量就不会增加?

网友H:
    次级电压会低,电流会高,很容易烧掉,在国内找家变压器公司,定制个符合国内标准的变压器,进口设备都买了了,也支持一下国货嘛
  • 下载积分:+1(tcw) 热心助人!

网友H:
这个变压器貌似还有调压控制系统,那就定制个国产的400/480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次级电压会低,电流会高,很容易烧掉,在国内找家变压器公司,定制个符合国内标准的变压器,进口设备都买了了,也支持一下国货嘛
“次级电压会低,电流会高”是指初级电流吗? 客户就是想用这套变压器,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