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异步电机无法启动

楼主(2014-02-25):
设备在a地的时候,工作运转正常(a地电压AC218V),搬到b地,设备断电一段时间之后,单相异步电机无法启动,手动朝运转方向转四五次之后,启停正常(a地电压AC200V)。单相异步电机标称电压220V。出现故障后,马达拆回a地,正常。ab两地负载一样。问过几个搞控制的朋友,推断是电压低的问题。照理说,200V是正常电压范围内的。哪位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给个解决办法。

网友A:
一点不错,电压低的缘故,200V接近低于10%

网友B:
用万用表检查下你的单项马达的启动电容吧,还能达到你的标称容量吗?
也许该换了吧。

网友C:
同意二楼,换个电容试试。器定电容容量减小,在电压高是能启动,低了就不行了。

网友D:
同意楼上,单相电机电压低还满载的话电容可能热态势容量不稳定或容量下降,换个同容量的新电容

网友E:
更换电容是一个方法,对负载还要过细检查。

网友F:
电压和启动转矩是平方的比例关系的。检查启动电容,实在不行,换个容量稍微大点的。

网友G:
你那问题和吊扇的电容坏了一样的道理,手转下就能动!

网友H:
应该是启动电容的问题

网友I:
还有可能是电缆线虚接

网友J:
检查一下启动电容,看看容量是否符合标准。电源电压偏低。

网友J:
电源电压偏低。电容容量变小。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参与,告知大家一个暂时结果,今天在主电源端加了一台稳压器,开机,马达进入动作程式(启动一段时间,然后关闭一段时间,循环),正常。将稳压器去掉,马达无法自启动,如前面的故障现象一样。鉴于有朋友说是电容的问题,今天更换一个新的电容(电容测量值为标称值),重复上述的实验过程,结果一样。初步结论,是电压的原因。
下载积分:+5(yangjiejie) 感谢分享!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的热心解答。昨天在设备总电源出增加了一个稳压电源,输出220v,马达在b地运转正常。为了验证是否是电容引起的,在原电压下更换新电容(测量过,容值在标称范围内),故障现象一样;维持新电容,切换到稳压电源,正常工作。初步判断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K:
电容容量减小造成的,换掉就会好的。

网友L: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M:
我也觉得启动电容坏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