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5):
CC-LINK参数设置中模式设置远程网络模式V1与远程网络模式V2有什么不同么??我连接A700的变频器。设站号的时候,可以使用V1模式么??

网友A:
远程网络模式V1可以的,我就是用这个
自我解救

楼主:
恩,连V1与V2都是可以的。但是我连A700的变频器的时候,需要设置参数的。我现在连的也是V1,可是在使用站的地址的时候,没有问题吧??

网友A:
一样的,变频器也就是远程智能站,跟设远程I/0站差不多。
还有一些输入输出信号,寄存器地址对应使用就行了,
站号,通信速率这些肯定是要设的。
  • 下载积分:+2(xutian) 谢谢您,,过几天硬件安 ..
  • 自我解救

网友B:
    请参阅A700PLC功能篇........................相信你会找到满意的答案.....
  • 下载积分:+1(xut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