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6):
新人求助,关于下段程序,不能理解。D7和D9不都是K1M180吗?为何还需要比较,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D9内是K1M180的实时数据;
D7内是前面条件满足的那一瞬K1M180的数据。

网友B:
在mov后面加P是脉冲型,只在条件满足后的本周期有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9内是K1M180的实时数据;
D7内是前面条件满足的那一瞬K1M180的数据。

版主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9内是K1M180的实时数据;
D7内是前面条件满足的那一瞬K1M180的数据。

在工作时,M180-M182之中,必有一个是处于常闭状态的。请问版主,第59,74,80,81步我该如何去理解?其中第81步是M185的常开点得电后将M189复位
始终理解不了M189在这几步中期的作用?这几步是如何关联的?望版主不吝赐教。

网友D:
想要得到详细解释,必须贴出完整程序,单凭局部截图是说不清的。
单看局部截图只能说 MOV是每次扫描都执行,MOVP 只在条件符合的开始一次扫描执行,以后扫描不再执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工作时,M180-M182之中,必有一个是处于常闭状态的。请问版主,第59,74,80,81步我该如何去理解?其中第81步是M185的常开点得电后将M189复位
始终理解不了M189在这几步中期的作用?这几步是如何关联的?望版主不吝赐教。

程序段的含义应该是了解M180-M182的三个继电器状态是否发生改变,如果发生改变,则输出标记信号M185,81步M185把M189复位,是为了准备接受下一次的改变信号。
  • 下载积分:+1(xuebingen)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想要得到详细解释,必须贴出完整程序,单凭局部截图是说不清的。
    单看局部截图只能说 MOV是每次扫描都执行,MOVP 只在条件符合的开始一次扫描执行,以后扫描不再执行。

    这个大侠已经解答得很详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段的含义应该是了解M180-M182的三个继电器状态是否发生改变,如果发生改变,则输出标记信号M185,81步M185把M189复位,是为了准备接受下一次的改变信号。

    非常感谢,明白了,谢谢

网友G:
    其实你就是基础的理解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