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三菱FX3uPLC控制三轴伺服问题

楼主(2014-02-26):
三个轴发脉冲的条件一样脉冲数不等怎么样判断三个轴都发送完成啊 我看别人是用M8029判断三轴发送完成的标志

网友A:
用M8029分别判断每一个轴,脉冲发送完毕M8029就会在一个扫描周期内置ON

网友B:
在每条脉冲指令后面用M8029去触发一个内部继电器M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