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50mA的电流需要多粗铜导线

楼主(2014-02-26):
500mA、50mA的电流分别需要多粗的铜丝导线?
一般说1mm2能通过5A的电流,对于大电流与直径的关系,网上很好找到换算资料。但是对于细小电流,5mA、50mA、500mA的呢需要多粗 ?
我在用三菱FX3U-32MT/ES去控制安川伺服400W。不知道三菱PLC到安川伺服CN1之间的导线用多粗的?
求指教

网友A:
用最小的那个都行,0.5MM^2
下载积分:+1(fum0717) 真诚感谢!

网友B:
对50mA的电流,对电线的的负载能力都不是问题,按电流算导线截面将很细。
要考虑的是电线的机械强度能否满足设备的需要,不要一碰就断。另外为了减少辅品的规格,一般都会制定设备的最细线径选用值。
明白了,谢谢您的指点
下载积分:+1(fum0717) 真诚感谢!

网友C:
看一下这个你就明白了,50mA,那是太弱了,用0.5mm2的线完全没问题

网友D:
理论上,你能找到的线都能用,因为电流实在太小了。但是实际应用中还要考虑机械强度、生产方便等多方面的因素。
一般控制线可以选用0.75、1.0或者1.5mm2的导线,多股的更好。
谢谢回复,十分感谢

网友E:
0.3mm2 的就可以了 比如网线

网友F:
赞成1楼的说法,讲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G:
支持2楼
我是电气小白 多多指教

网友H:
2楼说的对。50mA电流不是很大,一般0.2mm2的细导线均能承担得了,这是主要是要看导线的机械强度和使用环境。

网友I:
0.5左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