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6):
欧姆龙PLC编程时,有时候需要连续的一批地址,替换到另一批连续的地址,别的PLC一般都有这个功能,欧姆龙的有这个功能吗?没有找到在什么地方,我只找到单个地址的替换,哪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楼主wzhao06于2014-02-26 10:58发表的 能否进行批量地址的替换? :
欧姆龙PLC编程时,有时候需要连续的一批地址,替换到另一批连续的地址,别的PLC一般都有这个功能,欧姆龙的有这个功能吗?没有找到在什么地方,我只找到单个地址的替换,哪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谢谢了!

,,CTRL+R,,,图标在替换隔壁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