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6):
第一行指令的D30经过第二行除以D19和第三行乘D19得出的D308
应该D308和D30的值是相近的,但我在PLC中模拟中发现不对,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A:
引用楼主dadi2191于2014-02-26 12:10发表的 欧姆龙PLC中的四则运算 :
[attachment=118162]
第一行指令的D30经过第二行除以D19和第三行乘D19得出的D308
应该D308和D30的值是相近的,但我在PLC中模拟中发现不对,请高手指教,多谢!

在一个出道内的数据应该是差不多一样的,如果你计算的数据太大就不一样了,乘除的结果都是占用两个通道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网友B:
去除余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