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用几个et200m做分布式IO 模块中怎么寻址

楼主(2014-02-26):
cpu 313-c2dp 本体上io点默认地址124 是用i 还是用pi寻址。et200m 分布式dp站上是用i 还是用pi.寻址
柴华

网友A:
I/O地址设在规定范围内,且不重复,下载到硬件里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地址设在规定范围内,且不重复,下载到硬件里即可
地址256呢是用I还是得用PI
柴华

网友B:
你这不是CPU对CPU通讯,DI用I,DO用Q,AI用PIW AO用PQW。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