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6):
如题,我司有一设备在屏上设定的长度和实际长度不等,2M会差两公分多,最近一直烦这个问题,不晓得各位大神是如何解决的。是否有脉冲补偿程序?还是参数没设好?

网友A:
如果差值是恒定的话,简单的做法是直接在程序里把按比例缩放脉冲数就行了

网友B:
电子齿轮比没有设置好,找找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差值是恒定的话,简单的做法是直接在程序里把按比例缩放脉冲数就行了

设的长度越长,误差越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的长度越长,误差越大。

那按比例缩放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是加絲桿與導軌,我同意2樓說法。

网友D:
有没有反馈啊,要加反馈信号,就会很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反馈啊,要加反馈信号,就会很精确

是开环控制

网友E:
什么机器结构啊?
我看见你啦

网友F:
先确定你的比例是否设正确,还有是否有丢脉冲的现象

网友G:
开环控制,一般每次换型的都得重置,且对送料对象有关,比如,扁的或圆的,是软的或是较硬的。
给我的感觉,这应该不是伺服,而是步进送料。步进送料会有累积误差,但每次送料的长度会在一
定范围内,这就是我们讲的送料精度...
单手叉腰

网友H:
先假定程序没问题,连续试验2米的定长,看误差稳定否?
再追加试3米的定长或者1米的,看误差稳定否?
如果误差都是能成比例系数,只要调整下比例参数即可;
如果是成标准线性关系(不仅仅是成比例),那么可能需要修改下程序;
再一个,这套设备是新用的还是旧设备?以前是否能相对准确?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虑。
  • 下载积分:+1(zhangli019) 热心助人!

网友I:
是不是驱动器输出功率跟电机额定功率有差
常熟崴立

网友J:
先要找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要不到处敲榔头,要敲死人的。

网友K:
电子齿轮比问题,对照说明书重新设定

网友L:
齿轮比没设定好吧

网友M:
2楼正解

楼主:
我学得是脉冲当量和实际的有点误差,一个脉冲差很少,但上万个就差很多了。我现在加了个脉冲补偿,还没有试

网友N:
参数设置不正确

网友O:
开环的控制方式还真不好说!!!

网友D:
11楼说的有道理,学习啦,

网友P:
楼主先介绍一下机械结构

网友Q:
这个问题,有一整套解决思路。
先从硬件入手,检查联结机构是否松动,比如联轴器,丝杆底座,丝杆套筒,皮带轮销是否松动,丝杆是否有杂物被圈入套筒。遇到类似问题,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在合适位置加数显表,能读出实际送料长度或者旋转角度,对比分析,看是否有规律,一般没有规律就是硬件问题。如果数据变化有规律,一般情况是伺服或者PLC的问题。
排除硬件之后,如果方便,直接拆了电机,用另一套控制系统发脉冲看电机是否正常。如果不方便,打开PLC看程序里脉冲当量,好好算电子齿轮比,检测的方法还是单独写段程序发脉冲对比。
排除电子齿轮比问题之后,我们就搞搞抗干扰吧,接地,给电路能装滤波的地方全装上,加个稳压器啥的都行啊。
排除干扰问题之后,最后再来尝试反馈吧。按照这个思路一步步来。不要怕麻烦。
QQ76214024

网友R:
开环的有误差正常,可以考虑下闭环控制的

楼主:
谢谢楼上大师们。可能你们没有碰到过这种设备。我们做的是塑料片材的切片机。从我入这行起,我一直觉得用伺服应该是很准的,误差应该小于0.5mm吧,现在却发现好像不现实。不晓得是我没做好还是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