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控制方式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4-02-27):
一般伺服电机都有三种控制方式:速度控制方式,转矩控制方式,位置控制方式.那么我现在能不能实现:电机恒转距输出一定扭力,同时得出电机转动了多少圈呢.

网友A:
有这样的伺服吧,并且有很多伺服可以在这几个模式之间切换,记得以前用的松下的就有这样的功能。实在不行搞一个转矩控制的伺服,在输出轴端加一个编码器不久ok了?

网友B:
转矩一定控制的时候,可以同时监视转速

楼主:
我的想法是,转距控制时,利用高数计数器接收编码器的脉冲数来计算走了多远

网友C:
安川的MP2300配安川的总线伺服没有压力

楼主:
难道普通伺服就没这个功能了吗?不就是在转距模式下收集伺服反馈回来的脉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