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测速,频率为0~200Hz,请问用普通的QX42输入模块可以吗?

楼主(2014-02-27):
三菱Q系列,QX42.会不会有误差?误差大不大

网友A:
200HZ 還好吧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B:
200,可用测速指令
我的想法是用定时器做,单位时间测得脉冲数,然后再做简单的数学计算求的

网友C:
QX42可以接编码器吗/频率大概200HZ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