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求助

楼主(2014-02-27):
我有一台设备,它有二个控制柜,因供电特殊性,需双电源供电,我目前是采用双电源引入,经过双电源切换后再到设备柜,设备柜一个装西门子PLC(200),一个装二台三菱变频器,另有一台上位机,数据信号引自PLC,现在存在问题是上位机用墙上电源(引自其它地方电源),通信正常,数据准确,但我把电脑电源引自设备供电电源,所有数据均为问号,我的电脑是华研工控机,数据通信线和电源线均分开,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没人帮助,可惜我不懂
原来是你

网友B:
设备之间有电位差。解决就行了。

楼主:
工控机运行均正常,不存在电位差,软件也运行正常,就是上位机没数据,设备运行也正常

网友C:
因为是双电源,改原来供电它的相序有问题。

网友D:
PLC的地,电脑电源地,主机外壳都接到双电源的地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PLC的地,电脑电源地,主机外壳都是接到双电源的地

楼主:
数据那有过载呀?只是用PLC中数据,电脑也只是做上位机用,控制还是在设备控制柜上触模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