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7):
哪位大俠能幫手解決提取Fanuc系統加工運行日志?如每一個產品的加工開始時間、結束時間、所使用的刀具時間等?

网友A:
16M以上系統
設定參數No.6710....加工總數及加工部品數計數M CODE
                No.6711....加工部品數
                No.6751.....運轉時間....自動運轉啟動中的時間累積時間   MSEC
                No.6752.....運轉時間....自動運轉啟動中的時間累積時間CRT顯示  時.分
                No.6757....運轉時間....單循環的時間累積時間MSEC
                No.6758....運轉時間....單循環的時間累積時間CRT顯示  時.分

网友B:
没玩过,顶一下!

楼主:
1樓的高手,請問如何將此信息進行保存成一個文件?

网友A:
參數No.6753......切削時間
那只是給管理員及操作員參考用...無保存意義
可隨時更改變數據
如果領導要看操作者加工數量.....別傻了
操作者比領導者聰明太多了.....若8H只能做出500個
操作者把它改為600個你相信嗎
況且加工數量...依進給率選擇有關..加工程式有關
加工程式進刀快速...慢速.....速度等等....等等等........
因此保存文件沒啥意義
加工數量.....直接清點入出料比較正確

楼主:
樓上的朋友,先暫別管操作員是否更改數據,能否提供保存成文本文件的方法?

楼主:
b-63943en-201-121201201338-phpapp01.pdf (1170 K) 下载次数:59    b-63943en-201-121201201338-phpapp01.pdf (1170 K) 下载次数:59 不知哪位高人能運用宏變量G330,G338將變量#3011,#3012保存至CF卡的文件中?看資料是可行的,但我不會用!

网友A:
1.你是要讀取CNC參數還是PMC參數還是補正值( OFFSET)
還是加工程式.......請說明白
PMC DGN參數有TIMER  COUNTER  KEEP RELAY.....
讀出來的檔案.....副檔名改   .txt   即可
2.你要選擇出力(輸出)仕樣請參照cnc參數#102說明選擇
3.輸出通到cnc參數#20選擇(插頭插JD5A....選擇0)(插頭插JD5B....選擇2)
你看一下安裝維護說明書的.....外部I/O輸出...操作方法
要在EDIT模式下操作
相關傳輸存取設定....請查CNC參數#0000至#0135...約20個

楼主:
謝謝樓上的回復。我想提取的是CNC的參數,用CNC程式或宏程序來進行保存成文本文件,每次保存的數據為文本中的一行,不知是否可行?我查了一下宏程序的的說明,G330,G338好像可行,但我不會用,是否可指點一二?

网友C:
都玩转CNC去了。。。。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