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逼不得已做停机程式

楼主(2014-02-27):
各位大虾:
请教个问题,最近遇到个賴皮客户,一而再再而三的答应付款(设备验收款),但迟迟不付。
总是说没钱,设备都用了1年多。
老板不耐烦了。要求写个停机程式。到时间后设备不能动。请给个样板指导。
三菱 Q01U的CPU,尽量用些特殊指令,一般人不好破解。
此事虽有违职业道德,但工作还是要服从老板。请见谅!
新手上路

网友A:
设备在人家那里,你还能过去改程序吗?程序在论坛搜就能搜到的

楼主:
跟他们说程序更新,就行了
新手上路

网友B:
软件的程序都能破解的,防不了的。
半月谈

网友C:
建议下次未交设备前就写好这样的程序,如有不执行承诺的。就来这一套吧。可读系统时钟出来做个比较。
HAIHUKUOJI

网友D:
同意5楼

网友E:
建议下次未交设备前就写好这样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下次未交设备前就写好这样的程序,如有不执行承诺的。就来这一套吧。可读系统时钟出来做个比较。
謝謝!
新手上路

网友F:
先设置时间控制,到了一定时间就停机,客户正常使用时突然停机了,他就会第一时间给说机器坏了叫你过去看一下,然后过把程序清除掉,问他要钱!我看他找谁破解!

网友G:
这程序简单啊!是有一些客户赖皮,推荐楼主用信捷PLC,不关是锁程序还可以把PLC锁了让别人程序都下不了
我看见你啦

网友H:
在屏里写不容易发现,用指令到时间后改写D8000=0就行了,屏用密码锁住。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屏里写不容易发现,用指令到时间后改写D8000=0就行了,屏用密码锁住。

新手上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先设置时间控制,到了一定时间就停机,客户正常使用时突然停机了,他就会第一时间给说机器坏了叫你过去看一下,然后过把程序清除掉,问他要钱!我看他找谁破解!

合情合理妙招值得推广。

网友J:
5楼的方法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K:
确实会经常遇到这种客户,但有很多这种客户会花点小钱请外面的高手破解啊,这才是麻烦事啊。做我们工控这行的就是不够团结,经常被这些事情把工控的行情给打乱降低。
工控人生之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