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2-27):
如果仪表上的数据通过BCD码跟三菱PLC通讯时,出现BCD码溢出,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

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A:
能具体点不。。。

网友B:
要把BCD码转2进式

楼主:
在三菱Q系列PLC 中,称重仪表上的数据跟PLC通讯时是采用BCD码通讯的,如果BCD码溢出时,CPU是会报错的,也就是会亮红灯,怎么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
引用 网友A:
能具体点不。。。

楼主:
我知道采用BIN转换啊,仪表上的数据确实也是用BIN指令把重量的数据赋值给D值,只是有时BCD会溢出,CPU就会报错,怎么避免CPU报错,继续运行?
引用 网友B:
要把BCD码转2进式

网友C:
引用楼主龙宇馨于2014-02-27 20:40发表的 偌大的工控论坛会没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
如果仪表上的数据通过BCD码跟三菱PLC通讯时,出现BCD码溢出,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

等大神来解答

儀表與PLC通訊 如果OK
在資料的傳送是不會有問題 也沒有溢位問題
只有在作資料分析運算時 才會有溢位問題
檢查你的算式 採32位元計算或轉成實數計算

网友D:
可能你的承重议有问题

如果用一个D地址做仪器到PLC的BCD码存储器
当你转换成二进制时。。如果这个D里面的数大于99999999{ 那么说明你要转换的这个数不是BCD码的数} 那么就会报错 的

或者说你要转换数。例
1111  二进制是代表十制数16 但他却不是一个BCD码 如果你把这个数当成BCD码。想把它转成BIN数。那么就会报警
因为BCD码最多只能表示0-9这十个十进制数

网友E:
传送指令前加一个范围  [  <   R0   K88888  ]--

网友F:
在程序里先检测是不是bcd码,然后再转换

网友G:
知道 答案的 可能也不想回答吧
看指令出來的是BCD就BCD顯示BIN就BIN顯示
實數就實數顯示
先看你資料範圍再決定吧~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小侯

网友H:
看你有幾位數
先將各位數的輸入先做判斷例如K1X0是否小於等於9
各位數判斷過後再將全部數值用BIN指令轉存在PLC內

除非你的源數值並非BCD碼不然應該不會報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