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VLT2900参数无法修改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2014-02-27):
第一次接触丹佛斯变频器VLT2900,速度慢了,想调快点,
谁知P205调不了,看参数018是0,也没有锁住,然后试其他的参数,
所有参数都调不了,也没有和其他设备通信。
有熟悉的师付指导下,急啊!

网友A:
变频器在启动状态是不能更改某些参数的。你可以先将变频器停止,再修改参数。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已找到原因了,是人家故意将005改为0,导致不能调参数
丹佛斯变频器VLT2900参数无法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