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ADD_I的OUT脚不能连AQW?必须通过MOV_W传送至AQW中,而AIW可以连IN脚

楼主(2014-02-2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最近在使用模拟量输出编程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在标定的时候。
储存区AQW的用法?为何ADD_I指令将两个数相加不能直接放在AQW中?提示错误“指令操作数的存储器区无效”
[attachment=118211]
提示如下错误:
而可以放在LW中,再通过MOV_W传送至AQW中
如下图所示
有人说是“数据类型不符”
ADD_I也是将两个整型数相加得到的结果也是整型啊
AQW也是整数啊
都是整型为何不能直接OUT-AQW呢?
也有人说:
整数运算不支持OUT-AQW着整数
读写不能同时进行

楼主:
另外,昨天问了一个好友,ADD_I在输入引脚可以接AIW,就是输出引脚不能接AQW,说是手册和西门子软件这么规定的,如下图所示:
也就是说必须用一个MOV_W指令将转换后的结果送入AQW
虽然手册上这么规定,但是我不太理解

网友A:
按图中红色的插入ROUND试试,不用MOV
在红色ROUND指令之前,你用的是浮点数计算,而后面又整数计算,显然LD22数据类型冲突,必须加入取整指令

网友A:
上面只是引用ROUND指令,正确的程序应是如下图

楼主:
我按照您说的试了,还是不行。
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贴一个西门子论坛的回复,请大家在讨论讨论
“你用语句来观看这一个add指令就知道为什么了。
AQ是不允许读的,一个add指令可以分成两个下面的指令
LD SM0.0
MOVW 1, AC0
+I 2, AC0
ld是配角没问题。mov指令没有问题。+I指令必然要先把ac读出来准备运算,然后把2加上去,然后再把结果写进去ac0。结果就产生了读的操作。然后就错了。”

网友A:
按您的意思,我也试了,确实平常没这样深入研究过,只是按手册的规定去编,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