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理解台达通讯站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2-28):
今天找到个台达DVP-80EH PLC,弄了半天没连接上,后来把通讯站号改成0就好了(默认是1),百度了下,没找到这个站号为什么改成0就能用了.求知道的师傅解释下这个是什么用处

网友A:
0:全域廣播
1:站號1

网友B:
我以为你的组态设置的通讯站号只要和编程时设置的通讯站号一致就能通讯的上吧 三菱编程软件有一个通讯设置的地方可以设置通讯站号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楼主:
没有,只是下载了个WPLSoft编程软件,摸索着连接

网友C:
手册上也有,变频器也要设定的。对于相互通信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