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数与负数比较,输出没有导通怎么办?

楼主(2014-02-28):
各位老师:我编程序时遇到这个问题,正数与负数比较,输出没有导通怎么办?
如图:假如d201=+876 D1705=—26220,怎样让W130.5置ON。

楼主:
看编程手册,明白了

网友A:
你这是无符号比较,后面加个S变成有符号比较就可以了

网友B:
下载的东西在哪找

网友C:
要用>=S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