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程序刚学求助

楼主(2014-02-28):
M18544 好像一直不通的,没有线圈和指令
将D20000的值传送到D18534
M185446好像一直不通的,没有线圈和指令
将D20001的值传送到D18535
M20040得电将ZR1100清零
M20041得电复位M20053 M20060
将D10033 K7是不是就是7*4=28传送到D16400
139步好像是比较的指令但是中间有个减号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A:
没注释的程序,一般忽略,
139步好像是比较的指令但是中间有个减号不知道什么意思
是连接两个触点的横母线的意思。

楼主:
TEST K4M15521 K0 Y0F5
这里的K0是不是常数0?